卓茂580B哪个用过,做南北桥成功率有多大?

楼主(2009-05-02):
搞南北桥成功率有多大?有用过的指点一二,

网友:
成功率不是很高,你要是没有用过的话用他做北桥还是别想了

网友:
你是卓茂的枪手吗?
同一个问题你想问几次?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page=1#pid792156
再问这种没营养的问题就只有....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page=1#pid792156
这个贴子不是发过吗,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