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51E 主板报0190

楼主(2009-05-02):
R51E主板不管插电源还是电池,点亮显示LOGO后报0190电池电量低。然后断电,8724也换过,问题照旧。请高手帮忙,谢谢!
电池电量

网友:
碰到过一个二极管开路造成报0190,楼主好好检查一下,不要去换大件东西.

网友:
巧了.我今天修到一个联想的..也是碰到一个二极管开路的.问题...不过.他是不充电..电脑正常可以用..

网友:
谢谢各位帮助,修好了.8724旁边的一个0.015的电阻开路了,导致检测不到电源电压.直接短路OK!

网友:
什么呀,R50E上有8724吗。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