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1H0165R-TU的作用。。。。。

楼主(2009-05-02):
KA1H0165R-TU在电源作用中起什么作用?
                谁 能详细的说一下,他的作用及各脚的作用?

网友:
提供一个KA1H0165R-TU的PDF资料。
这么小功率的器件,如果用在电源里,只能是辅助电源了。

网友:
开关电源模块啊, 如果问什么作用的话, 就按电源是什么作用去理解了

网友:
我也有块 FSP GROUPINC 电源无紫5V ,里面的一个四脚直插元件1H0165R 怎么检查?是否烧了?哪位老大给点说明?另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
5r0380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