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块板子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5-02):
1、杂牌845GV 集显声,开机bios自检有时能过有时不能过,有时卡显示26,屏能显,有时自检时就死机,有时开机花屏,有时又能正常使用一两个小时死机,还有接两根IDE也死机,不知道是那里故障,想刷BIOS但没厂家,刷通用的845BIOS刷不了,提示有BIOS保护,BIOS里设置也没有保护这项,不知道跟我热插拨有没有关系,有几次在开机情况不小心热插拨过内存,硬盘,网卡,还有CPU,因这台是试验机,经常插试其他硬件,所以往往有时忘了关机就拿硬件。
2、815主板,集声卡,每次开机BIOS自检时CPU频率都不一样,外频和倍频都乱跳,在BIOS里指定频率也不行,做不了系统,客户反映正常使用情况下突然死机后就这样了,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1先检查一下内存槽是否有问题,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就是北桥坏了
2建议你先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你的第二块板的问题我现在也碰上了,我的是845板,也是不能正确识别CPU,刷过BIOS,不行,怀疑是CPU供电IC有问题,但是没找到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