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O显示器求助

楼主(2009-05-02):
今天看到一台NECO17寸显示器一插上电源屏幕白色的一闪一闪,电源板上也同时发出啪啪啪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元件发出的声音,哪的问题啊,帮忙请高手解答

网友:
是CRT。还是LCD
如果是CRT那就是后端负载护了。特别是行管坏。高压包可能性也很大。
如果是LCD那就是灯管打火。或是高压板不良。自己要查。没有拆机器前。所有的高手眼睛都不是可以透视的。除通病外

网友:
可能是高压包坏,引起打火

网友:
分两部来查  看是电源、还是电源之后负载的问题

网友:
是LCD显示器啊,我拆机仔细听了下,好像是高压包在响,管脚全焊了一遍还是一样

网友:
外挂灯管试试

网友:
漏电,或高压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