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显示器高压电路奇怪故障

楼主(2009-05-02):
接一台19方正 fu98o-wb 液晶显示器  来时候开机一闪就灭  后经查看是灯管故障 拆下灯管 果然 屏幕下方的两灯管 都烧断了 挺严重的  换上后怪事就出现了   有一根灯管有点微光 另一根灯管特别亮 量灯管低压电路特亮的一根是9.8V  微亮的0.6V   另外两根都在2.3V  然后换上一个好的17屏上的灯管就一切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哪位大哥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高压板上。查了没有?

网友:
灯管可能有问题

网友:
再换一跟试试

网友:
你新换的灯管 能保证是好的吗  要再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呵呵呵  机器修好了 原来还是 灯管的故障  我把四根都欢新的 就正常了  提醒一下 换上面两根灯管一定的小心 细心 搞不好屏就废了  感谢天感谢地 感谢论坛的朋友们 給我的好运 这次换四个灯管很成功 呵呵呵

网友:
这种还是你灯管没换好或上面2根也有老化现象```呵呵~看来楼主换得不是很多啊`

网友:
排除法啊,是新灯管的问题吗?不是就看看高压部分,

网友:
灯管的问题

网友(2010-03-31):
灯管线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