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p 845pm 主板坏了,请高手修一下

楼主(2009-05-02):
我的笔记本电脑主板坏了,型号hp 845pm,开机不显示logo,cpu风扇正常转动,光驱可以放cd歌曲播放正常,外接显示器接过,还是不显示,2003年台湾产的机子,惠普的,请高手修复,重谢,联系电话13561573767小高,多谢!!!!!!!!!

网友:
什么型号?你们当地没有做维修的吗?

网友:
山东滨州的你当地没有维修的?放CD用的是本本上的快捷播放键吗?开机不启动按开关可以关机吗?把型号发上来,无边思绪版主技术很高的,他要帮你就好办了

网友:
大哥,本本型号是2003年的Pavilion zt1260,只记得芯片组是Intel PM845,型号应该是惠普自家的Omnio系列(不准确);这机子忒皮实,我这点电脑知识都是在它身上练得,我自己也拆开升级过两次硬盘(最后升到160G),也清理过灰尘,五年了一直没任何问题;最近玩游戏时突然断电,我也没拔电源,没当回事就出去了;可能中间来过电(好像电压过高),第二天再开发现全黑了,无法自检,连Logo也没了,但cpu风扇正常转,按电源键4秒可以关机。另外用外置多媒体键可以控制光驱播放cd,外置音量控制键也可正常使用。这个机子应该到年限了,按说不值得修了;但用了这么久,有点舍不得,看到点希望就想试试,另一方面自己长点知识。我问过滨州惠普的工程师,他说官方维修很贵,周期也长(可能一年以上),并且不一定可以订到板子;他说不一定是板子全完了,有可能是南桥什么的(但他没有检测板子的设备),他给我推荐了本站。承望哪位高手施以援手,不胜感谢!

网友:
有可能没坏,可能是灯管烧坏了,

网友:
外接过显示器,没显示。从侧面看,也没有痕迹。现在也没听到自检完成“嘀”的一声响

网友:
自己有动手能力可以在淘宝上淘块板子,没有动手能力可以在当地找一下有没有做笔记本维修的商家。这个板子返HP应该没有用了,厂家可能已经停止服务了。厂家的保外服务也是有时间限制的,但是有些机型时间比较长,比如Dell D600这个机型,也是03的机型,但是厂家会提供保外服务一直到2010年。

网友:
谢了,版主。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