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插显卡跑码,插上显卡就不跑了

楼主(2009-05-02):
我今天修到了一块板有点怪,不插显卡诊断卡就能跑码 7A FF,插上显卡跑点都不跑了,先说明显卡绝对没坏,  不过有时候插上显卡又能点亮,点亮后用力震动板没变化,桥应该没虚焊哟。不过十回有9回都点不亮,换过先卡试了 一样,还是插上显卡就跑FF FF 。显卡插槽我仔细看过没坏还用洗板水洗了。那位兄弟遇到个这样的问题呀,帮下我晒,谢谢了哟!!!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虑焊了.

网友:
压北桥跑么??

网友:
大哥些,我压了白桥的,也不行,而且有时候点亮了,我就使劲的抖板子,也没出现掉电呀的,显卡好的都换个好几片了都不行,白桥虚焊了的话,不可能不插显卡就跑码插上显卡就不跑了吧,显FF FF。

网友:
不过现在我一次都没点亮了,还是插上显卡就不跑码,不插就跑。我晕哟,不可能是我手气背晒,又不是打麻将@@@@@@!!!!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要不你取下显卡光板插上去要不跑就是槽子坏了

网友:
谢谢朋友们,先开始绝对没坏  天天都用它来试机子,在说换了其他显卡也是一样,槽子我也仔细的看了,你面没断针,也没生锈!!!

网友:
(先开始)字打错了  是——显卡是绝对没坏

网友:
直接加焊桥吧!
并不一定所有的桥空焊都是能压出来的

还有LZ,以后发帖请将板子的型号,芯片组贴上来

网友:
显卡供电正常吗?是不是有元件拉低了电压造成上显卡不跑码。

网友:
要是有集成显卡的NF 板 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是桥问题

网友:
谢谢朋友们,刚我换了个64M的显卡和类存居然点亮了,后来反复试了几下,插上256的就不行64的就行,我以为不兼容,可是256的显卡曾经也点亮过,感觉类存有问题,换来换去的老壳都换大了,而且又时候还跑A7.A6  ,现在感觉白桥有点问题也不晓得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