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数据~!

楼主(2009-05-02):
本人接了二个U盘做数据的!~
二个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打开提示要格式化!~看不到容量!选格式化只显示8M的容量!~(原来是1G的)!~
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把里面的资料恢复出来!

网友:
随便找个U盘量产软件搞一下就行了 听不懂的话 就用软件把你的U盘低格一下  没事 不是什么写保护 若是写保护就完了

也许啊 -5 量产之后 数据还存在?

网友:
还是先用WINHEX做个镜像,然后用ChipGenius查一下主控,然后再到网上找对应的烧录软件或低格软件。

网友:
楼上的用WINHEX做个镜像怎么做啊!~有没有教程啊?

网友:
低格后,数据还能恢复了吗????人家是要数据的

网友:
低格后,数据还能恢复了吗????人家是要数据的
大哥,只要不是往U盘里弄数据,可以恢复的

网友:
楼上的具体要怎么做啊?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
不用格式化,如果能发现盘符,你直接用易我数据恢复软件来恢复!!!!

网友:
关键是现在用软件打开只能认到8M的容量!~用WINHEX打开也是一样!~

网友:
芯邦的主控吧, 补焊闪存试试, 还有打开相应的量产软件,看看能发现闪存的ID和容量不, 注意不要低格和量产哦,否则数据就没了啊。

网友:
是不是BPB参数出l饿问题? 可以发几个图上来吗  DBR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flash虚焊或者有坏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处理,有人能说详细点么?

网友:
U盘主控坏,找不到盘符,无法识别或者零字节,恢复方法
当遇到U盘主控坏,找不到盘符,无法识别或者零字节,这是我们做数据恢复常碰到的,先换晶振试试,如果不行就换主控芯片,没有相同型号的主控芯片怎么办呢,这是很令我们头痛的,本人找到一个方法,碰到这情况都可以解决。
先找个U盘板,相信各位做数据恢复的都有吧,再找一个对应U盘板的量产工具(本人用的是MW6208E U盘板,量产工具下面有下载),如果你要恢复的是128M或者256M,就用量产工具先把U盘板量产成128M或者256M,前提是U盘板上要接一个无用的FLASh(本人发现,FLASH容量为128M,只要量产后,可以识别到128M和256M的FLASH,FLASH为512M的,可以识别到512M和1024M的FLASH),就是说客户的U盘是256M的,你找一个U盘板上一个128M的FLASH,量产完之后,把128M的FLASH去掉,再把256M客户的FLASH接上,接上电脑接上电脑就可以正常显示里面的数据,如果没有数据,再用软件恢复(这个就不多说了,相信各位都知道怎么做了),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前后的FLASH最好是相同的牌子,如客户的256M的是HY芯片,你用量产的128M最好也要是HY芯片的。

网友:
心片加焊过!~不行!~用量产工具可以看到容量!

网友:
一共有二个~一个是三星的!一个是清华的!~清华的搞好啦!~
清华的是这样搞的好!~
把FLASH心片焊下来!把板插上电脑格式化一次!~再把FLASH焊上去`1插上电脑!OK!~直接拷数据!~
三星的用这个方法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