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09-05-02):
一台AOC 771s显示器(型号:7K1R)开不了机,指示灯也不亮,查供电部分,整流后有50V、12V、7V电压,但是后级没有稳压输出,其稳压控制是由CPU输出控制的。
12V经稳压成5V后给CPU(56C1125-580-A),存储器等供电。测总线的时针信号(ISCL、VSCL)电压几乎为零。断开晶振后电压升起5V左右,接上晶振后电压又降下来了,查外围电路没发现异常,请问还是哪里需要检查。
附件中有参考图,实际电路与此有不同。
我怀疑CPU有问题,但是手上没有该型号CPU,而且CPU的价格也比较高,所以特来请教各位师付们!

AOC-771s 电路图.pdf

网友:
5V控制电路问题!
包坏也出这个问题虚汗的多

网友:
换个存储芯片看看

网友:
所有受控制的电源输出都没有,控制信号来自CPU,行也断开过,不行。存储芯片可以考虑一下!谢谢

网友:
断开ROM的两条总线脚.看电压能否出来.

网友:
看看总线脚上有没有外挂的瓷片电容,把晶体换一个试试

网友:
长风版主,我已断开ROM的两条总线脚,电压还是没有,请问下一步怎么办,是不是CPU坏了??????麻烦回一下,等你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