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PE800复位故障

楼主(2009-05-02):
一块七彩虹C.PE800,触发加电后,复位灯常亮,CPU供电1.7V,内存2.5V,南桥1.5V都正常。
CMOS电池电压、跳针正常。

按下RST键,CPU复位电压始终0.5V做哟,诊断卡复位灯常亮,IDE1脚无跳变。

沿着RST针跑线路,经过一个上啦电阻同时送到74HC08、7407(外观和74HC08一样),也送到了IO(IT8712F-A GXS)

有个疑问,RST信号应该是先送给门电路,然后由门电路再送给其他设备,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要门电路干嘛?虽然我可以把门电路、IO一一换了,但是应该有个办法知道怎样判断是哪里问题啊。RST信号的多条走向让我很迷茫。

网友:
一个一换啊,先换门电路,再找IO啊

网友:
换门电路,检查ATX PG信号的去向,换IO,取BIOS网卡,换SB

网友:
复位信号是先要经过门电路,但复位信号有的前提要南桥给予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