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时显时不显

楼主(2009-05-02):
我的CRT显示器是优派EF70,目前它出现如下问题:在开电脑前要先把显示器面朝下,再震动一下它,然后再开电脑它才能显示出清晰的图像,否则它只能显示出蒙蒙的图像,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话,有时多按几次显示器电源键开关,它有时也能显示出清晰的图像。请问一下这个显示器到底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维修?

网友:
首先拆开看看电路有没有虚焊的在就是行包上电位器,你是搞维修的吗?不是就别动

网友:
好象是屏的管座松了

网友:
谢谢答复。显示器以前给别人维修过了,但是过了一个星期后它又变回这样。现在我只能开机前震一震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