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联想旭日125本,发热一会就关机

楼主(2009-05-02):
一个联想旭日125本,发热一会就关机
现象:::::
运行大约10多分钟就自动关机了,用手摸CPU风扇,温度一般,我把风扇的灰吹了一下,就一点点.
用手摸硬盘非常热,以为是硬盘的事,换了一块,还是运行10多分钟就关机.
其它的地方没有太热的...
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呀????
cpu
硬盘

网友:
建议看一下显卡的发热是否正常,我修过一台本子显卡发热异常,如果正常的话在看一下cpu的温控芯片

网友:
谢谢,我想问一下显卡在大约哪个地方 ,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卡.
我只修过台式机,很少接触笔记本,因为是朋友的,大家帮帮???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有个通病..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容易虚的吧...........加加吧...我修过三四台.全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