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把北桥吹坏了!

楼主(2009-05-02):
一块精英的915主板,开机不跑码,按住北桥开机可以跑码了,于是加焊了一下北桥,再开机复位灯常亮,cpu无核心电压。PWM芯片 isl6556    EN脚始终无电压,求教大家,是否北桥吹坏了?

网友:
有可能啊,吹这个的时候要小心啊

网友:
是不是目标搞错了,775的U座比较容易虚焊。

加焊北桥我用风枪基本上就没成功过,太难控
制板子不变形了。难得加焊好一块,还把一根
内存插槽的两根地址线搞连锡了。

网友:
我觉得加助焊剂慢慢烘比较好!

网友:
吹要小心..............

网友:
吹北桥很危险呀!

网友:
能不能讲清楚点啊,前端总线电压有吗?VID_GD#信号正常吗?

网友:
重新做一下BGA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