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ECRA8100问题

楼主(2009-05-02):
前几天送修一台东芝TECRA8100,故障现象是不开机,拆开发现主板上BIOS电池接口已经烂断,电压为0,处理干净后换新电池直接焊上,再开机能正常进系统,故障排除。测试两天均能正常工作,打电话给客户取机。客户来后怪事就来了,一按开关键20秒左右休眠,再按下开关唤醒十几秒再休眠,一直如此,换内存故障也一样,把硬盘光驱取下故障依旧。现在没思路了,问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问题,给个解决方案。谢!

网友:
等待中,比较郁闷。

网友:
查查休眠开关吧! 感觉是这电路有问题了! 不排除键盘卡键的问题!

网友:
楼上分析的.精辟....................应该是这方面问题.要不.换个键盘试试..或者直接把哪个休眠的东东去掉..这个东东一般的人用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