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四大工作条件都满足插上CPU不跑码会不会是BIOS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9-05-02):
CPU的四大工作条件都满足插上CPU不跑码会不会是BIOS芯片的问题呢。。。恳求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有10大工作条件,你怎才4个。难怪修不好。

网友:
我主要是测量了4个。 主供电,时钟,复位,PG。。。还需要测量哪方面呢。请您指点我一下。谢谢您了。

网友:
我今天把这两块板子那在一起对照着测量把BIOS芯片也进行了对换证明BIOS芯片没有问题。CPU的四大工作条件全都满足BIOS的晶振三极管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跑码。还能不能是其他部件出现的问题呢。求高手再次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哎!!!!!!!直接去杀NB了杀了不好换板

网友:
CPU是好的吗?

网友:
cpu肯定是好的。。。

网友:
压一下U座和北桥

网友:
一般工作条件都满足,那就是NB和CPU座子了

网友:
你所说的CPU座子是直接连接CPU的那个小白色的座子吗。。。我把那小白色的座子都拆下来了。也按了也不好使。。。一般所说的CPU座子虚焊是指的那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