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张波形图FRAME 和LFRAME

楼主(2009-05-02):
示波器:普源 DS1102E
主板:845PE (取下了BIOS芯片)

上好CPU,把探头接到PCI槽上的FRAME测试点。
示波器调整:垂直电压档位 2.00V,水平时基5us,↑↓边缘触发,单次触发,触发电平1.76V
开机后,抓到第一个帧周期 波形,这个时候南北桥已经开始通信。

BIOS  23脚 LPC FRAME信号

示波器调整:垂直电压档位 2.00V,水平时基500ns,↑↓边缘触发,单次触发,触发电平1.76V

没上CPU,不工作时,上面都是无波的,,以后修FF代码 就简单了。

网友:
这个示波器多少钱?

网友:
我在TAOBAO上看到 泰克一款3000左右的(2手)不知能不能测出这么好的效果来。

网友:
采集这些随机信号的时候数字的和模拟相比总是觉得慢慢的有点卡壳的感觉

网友:
再发个从开机到检测内存完,SMBCLK和SMBDATA的波形录像

这板也奇怪,这两个信号的上拉电压才2.25V左右,也能点亮

网友(2009-12-14):
示波器, 买回来还没用几次。 还没学会怎么用, 不知道哪里有教程

网友:
前辈,示波器要买多少MHZ以上的才能测试电脑主板上的信号?

网友:
最小也得卖个100M的,我刚在基地入手个1102C。花了我一大笔钱啊

网友:
我也买了一台泰克2445 150M的,但是还不懂得怎样使用,希望大家多多发表示波器修主板的使用方法和一些关键点的波形图。

网友(2010-04-27):
不知道安泰信的1102
能否达到普源这个效果

网友:
我这边用的示波器是  普源 DS1102E,   3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