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问题

楼主(2009-05-03):
有片七彩虹915的主板.按开机键可以开机,但是一放开机键又停了.长按的话那个CPU风扇 会一直转,查CPU工作电压内存电压全部都正常,就是开不了机.要按住开机键不放才行.不行为什么??用的IO是IT8712F-A HXS.朋友们帮下谢谢

网友:
先杀下IO是试试

网友:
是空板试机还是在机箱上试的,不知道你一直按着是否可以正常点亮,如果是就可能是开机键有问题哦

网友:
点不亮.就是按住CPU风扇会转..放开手又停
会不是那个8712的IO坏了
但是没同型号 换啊.郁閟啊

网友:
多数是电源IC和桥和问题

网友:
换个IO看看,或检查下开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