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中FWH LPC和FLASH ROM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5-03):
BIOS芯片FWH  LPC和FLASH ROM这三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1,FWH和LPC的脚位一致,但与ISA的不一致。
2,FWH和LPC的是3.3V工作电压,但ISA的是5V工作电压
3,FWH多用于INTEL的早期版,现在的NV、VIA和INTEL都用LPC,而ISA是早期的VIA和SIS使用。

网友:
Flash ROM也称为闪速存储器,在本质上属于EEProM(电可擦除只读存储器)。平常情况下Flash ROM与EProM一样是禁止写入的,在需要时,加入一个较高的电压就可以写入或擦除。
      由以上定义可知,ISA, FWH ,LPC.这三种工作方式的载体----BIOS芯片,都可以统称“Flash ROM”。

网友:
FWH一个有复位信号,FLASH ROM一个没有复位信号。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并且该出

网友:
ISA  FWH LPC这是三种工作方式,总线结构,BIOS芯片是载体。

网友(2009-06-09):
个人见解:
ISA  LPC 是总线的一种。ISA是通用的,而LPC仅仅用在南桥和IO、南桥和FWH之间。
FWH是英文'固件中心'的简写。它不是总线,它应该是‘LPC总线+EEPROM’的具体芯片。

网友(2010-02-03):
Host通过LPC memory cycles来读写LPC接口的flash芯片上的数据。但是LPC memory cycles一次只能访问一个字节,性能较差。为了加快flash芯片的访问速度,Intel引入了FWH接口对LPC 1.0接口加以扩展。FWH接口和LPC接口兼容,复用了LPC接口中的5根信号线,并使用LPC接口中保留的两个cycle来支持多字节的传输。这两个cycle随后补加入了LPC 1.1 spec,即firmware read/write cycles。因为FWH接口是需要Intel授权才能使用的,所以一般非Intel的芯片组上是没有FWH接口的.

市面上许多的flash芯片支持FWH/LPC双接口模式,目的是为了同时支持Intel和非Intel的芯片组。当工作在FWH接口模式下时,flash芯片支持firmware read/write cycles,如果是在LPC接口模式下时,则支持普通的LPC memory cyc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