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ER 3274 供电问题,4427方式

楼主(2009-05-03):
电源19V供电,插上电源,电源的指示灯闪烁,本本有短路的情况,拆下本本,量保险PL12对地短路,PQ39,38是用的4427,电源芯片PU8是8724E,我以为是电容PC117短路了,拆掉,还是不行,拆下电感PL12还是短路,拆了PQ39 ,38还是对地短路,这应该是不正常的吧?反正PQ39跟PQ38相连的地方,对是对地短路,这块小地方没通到别处去,就是对地短路,真要命,又不知道此电路的具体情况,不知该如何修理了,请高手明白的给讲解一下,19V是到PD16的,这应是个二极管的的。

网友:
已修好,走了不少弯路,害我拆了不少芯片,最的还是电容短路,短的稀奇。呵

网友:
呵呵,贴片电容击穿的不是大问题,但是麻烦,同一路的得一个一个断开查。

网友:
武汉的小郑你叫什么名,说不定我认识

网友:
这个机子后来又返修过,玩大游戏就死机,我就在显卡上拆了不少电容,一个一个又安上去,结果竟好了。呵呵

网友:
还有可能返修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