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桥被搞成这样是不是肯定挂了

楼主(2009-05-03):
板子是被人那里拿的,应该是坏了后为了取散热片用什么东西撬过。

网友:
如果坏的地方有铜铂肯定挂了,虽话芯片是在中间,不过引脚外部都有走线,楼主试下不就知了,或都说说现在是什么故障

网友:
里面有玻璃镜片,我估计这桥也挂了。

网友:
看样子是不行了

网友:
这样的桥肯定不行了,虽然里面是核心,但外面有走线的,一般来说肯定坏了

网友:
唉,其实就是背面一根供电线被烧断了,估计是外设插针不小心被短路。
结果那人就为了取个散热片就搞成这样,典型的杀鸡取蛋...
不过我现在也没有A的CPU试
既然事已至此,我只好继续取蛋了,上面东西还是很多的。

网友:
十有八九成废品,线路断线

网友:
线路肯定断了,换桥吧

网友:
好的可能性很小很小了~~~~

网友:
如果这样也是好的,那你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网友:
估计很大可能是挂了,不过你最好是试下,也许是好的也说不定@@@

网友:
最好先换个桥试试,搞成这样好的几率很秒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