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B-HF769A光栅偏右4CM

楼主(2009-05-03):
我前几天修的LXB-HF769A无光,换了LM1237重写了数据(是从一好的同型号机上拷贝的)有光了.但是图像左边有4CM的黑边,调行相位画面可左右动,但左边始终有4CM的黑边,因为光栅中心不动,没有电路图,大家给个思路.我想不会是数据的问题吧,因数据是在同一型号的好机上拷下来的.

网友:
可以用空白的试一下,如果不行,那就检查一下枕校电路了

网友:
谢谢.枕校电路查了其它的各项调节都正常,只是图像偏右.

网友:
可以用2楼的方法试一下.用空白的存储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