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出现白屏是那些原因导致?

楼主(2009-05-03):
联想CRT显示器出现白屏是那些原因导致?G1、G2、RGB的电压全正常。我从事这行,还真的没碰过出现白屏的显示器。不知该如何入手。还请高手们多多指教。小弟在线等候你的佳音!先谢了

网友:
一般是出在小板上,你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
VGA信号线没加到,或储存资料有问题

网友:
检查视频放大电路
遇到过是末级视频放大出问题引起的白屏

网友:
有这样的事??????????????????????
难道大脑短路????????????????????

网友:
白屏首先要检查末级视放电路是否正常,是否因为加速极电压高所致,数据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