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双硕848 没见过的故障

楼主(2009-05-03):
杂牌双硕848   本来是cpu供电问题的,查了 rt 9241b 的工作条件,就ss不正常,只有0.5左右。换了pwm ic rt 9241b 还是没有供电,搜索了基地的帖子。“杂牌845GL
故障现象:VCORE电压
处理过程:
           1:检查PWM芯片的12V、5V VCC,均正常;测量各关键点对地电阻,均无异常
           2:上假负载,测量VID电压=“00100”,属正常值
           3:更换RT9241、RT9602。均无效。
           4:测量9241 10脚(SS端)对地电压,为0V。异常!取掉软开机电容,还是不行 。
           5:跑线路,如图。
           6:将Q2拆除,主板能正常点亮!
           7:想将这张板子修的彻底一点,且又有时间,于是从A点开始往前查……
           8:测得B点电压为5V,C点电压为0.65V。
              原因就在此:C点低电位-------Q1截止-------B点高电位-------Q2导通-------SS端被拉到0电位-----PWM关闭输出。
           9:再往前,查到1250M。输入接到ATX3.3V。直接将其更换,C点电压变为1.3V。上电,直接亮机。
             至此:故障彻底修复”

这是基地的帖子。
我的杂牌双硕848也是把ss的附近的一个三极管去掉,奇迹出现,加假负载有了核心供电,1.73v.
但上533外频的cpu,一开机就掉电,上400外频,显示正常。请问那位碰到同类问题。谢谢!!!
上400外频cpu,挂系统,刚进系统画面就掉电,这又是什么故障呢,郁闷啊。

网友:
那就和你取掉的管子有关啊~~~你要找一个相同的代换上去~~~

还有可能管子本身不坏,可能是管子的控制级电路有问题你按相同的思路去查~~~

网友:
我觉得应该很你取掉的这个三极管关系不大,找找断电的其他原因。如果没有短路性的故障存在。可以上电以后将绿线短接,看看现象

网友:
我也感觉和三极管关系不大,不防CPU周围加焊和检查下BIOS  我感觉多半接触不良或有空焊

网友:
个人认为现在应该按开机后掉电故障来维修,查掉电后的绿线电压是否保护,如不保护查触发电路;电源IC及其周边元件。

网友:
我觉得应该很你取掉的这个三极管关系不大,找找断电的其他原因。如果没有短路性的故障存在。可以上电以后将绿线短接,看看现象
引用 网友A:

在开机正常时,直接短接atx 14脚,在进系统时就黑屏了,电源没有停,测试卡没有了代码,(就是代表南桥停止了工作)。南桥我加焊过了。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现在应该按开机后掉电故障来维修,查掉电后的绿线电压是否保护,如不保护查触发电路;电源IC及其周边元件。
引用 网友B:

电源ic原来pg信号不正常,我直接用一个0欧的电阻代替原来的电阻。pg有了。不知道是不是这里问题
掉电不保护,可以再次触发。

网友A:
在开机正常时,直接短接atx 14脚,在进系统时就黑屏了,电源没有停,测试卡没有了代码,(就是代表南桥停止了工作)。南桥我加焊过了。谢谢!!!
引用 网友C:

黑屏时整板情况如何?各个点电压如何?

网友C:
黑屏时整板情况如何?各个点电压如何?
引用 网友A:

黑屏后就是复位灯亮了。cpu,内存供电都正常。南桥3.3v.1.5v 5v都有,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和你差不多的问题,,是升技848的,是不上电,查CPU供电短路,下管击穿,换了后可以上电 点亮 ,但是进系统的时候就掉电 结果 我把I/O做了就OK啦 、、

网友:
我也遇到过和你差不多的问题,,是升技848的,是不上电,查CPU供电短路,下管击穿,换了后可以上电 点亮 ,但是进系统的时候就掉电 结果 我把I/O做了就OK啦 、、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换io是什么原因,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