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输出电压只有一半

楼主(2009-05-03):
一杂牌ATX-350P,电脑无法启动,换电源后一切正常。检查电源,300V滤波电容暴掉,更换后启动电源,发现输出电压均只有正常值一半,测滤波电容电压,电压值不等,一个为200左右,一个不到100。感觉应该是小问题,但我是纯新手,特来求助。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让我在一步步的成功中学到知识,谢谢!!

网友:
200V电压那个电容并联的均压电阻烧断了,常见150K

网友:
谢谢!但无法验证了。,弄短路了。

网友:
四个整流二级管全被击穿,不知道还会不会烧其他东东啊,郁闷啊!

网友:
有输出电压,证明电源是工作的,而电压只有原来的一半及你测量大电容的电压不一样,可能是电源的高压滤波电容不良造成的,建议你最好把高压滤波的两个电容和均压电阻全换掉。修电源时最好在保险的位置串上一个100W的灯泡以防烧其它的元件。桥烧了换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