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维修用的电源上怎样接一个开关?

楼主(2009-05-03):
我看到电脑城的主板维修的,其电源上有一开关,做事时把开关拿在手里。能及时控制电源的开关。请问那个开关线是接在电源的什么电路部位上。接在220V交流上应该是有危险的,其它的电路上我就没搞清楚。特向各位大大求助!!!!!!!!

网友:
接在220V上吧,买一个质量好的开关。

网友:
自己顶上去,想多听听别的意见。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实用的工具,应该好多人都有的啊,咱就没多少人回啊,感谢二楼的同仁。

网友:
接在绿线也可以。
接在220V上也不错。注意保护别漏电。接零线吧

网友:
要用双联开关控制220,可靠,固定在工作台上顺手的地方

网友:
谢谢大家,有机会把电脑城的工作台扯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在电源上钻个孔装开关。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控制220的,一关就什么都断电了,这样保护好点

网友:
直接连接在线上面就OK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就自己改啊
如果不强还是买一个带开关的电源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