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般跑C0,D0请大家给点思路

楼主(2009-05-03):
经常遇到主板跑C0或D0,反正跑码带0的,电压都正常,感觉无从下手, 压cpu,桥,刷bios以外请大家给点维修思路,谢谢?
刷BIOS

网友:
CPU座子压压~~~~

网友:
档C0 :BIOS 、U座、U座到北桥之间的AD线、SB/NB
档D0:BIOS、SB/NB、IO、U座、U座到北桥之间的AD线

网友:
恩,谢谢我试下

网友:
压下U座试下,一般虚焊的多

网友:
一般就是U座和桥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