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负载后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09-05-03):
494+339组合的电源,紫线电压5V,绿线4.9V,短接后输出正常,但一接主板上电源就开始工作,主板是好的,工作的电源绿线电压为2.6V,不能完全被拉低到0V,如果继续在主板上短接绿黑,主板也能正常工作,请问查电源什么地方?

网友:
按楼主的说明来看,可能电源本身是没有故障的,楼主可以在接通电源后看主板的工作,如果能正常工作的话,说明电源的工作条件是有的,要检查电源和主板的开机电路了。工作时绿线电压为2.6V,不能完全被拉低到0V,但一接主板上电源就开始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线索了,你可以在主板工作时长时间短接主板上的开机线,看能否停机并且测绿线的电压有没有变化至4.9V,如果没变化的话主板问题的机略会大点。这是本人抛砖引玉,真正原因有待大家来共同研究。

网友:
换主板后好了,奇怪的是原来用的主板在别的电源上用的很正常

网友:
有的电源挑主板,即使是新(好)主板和新(好)电源。

网友:
可以修改一下电源继续用的。问题只是主板的PS-ON对地电阻过小而已,把电源里5V基准电压接至绿线的电阻减小一点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