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有N600C BIOS 上传下 谢谢了

楼主(2009-05-03):
那位朋友有N600C BIOS 上传下 谢谢了
现在的问题是,死LOGO
谢谢了

网友:
你确定是bios的问题吗?

另外,你使用什么编程器刷写呢?

这个BIOS是1MB的,我传给你,你看看,希望你修好后能交流交流。

Compaq Evo n600c 笔记本电脑BIOS

网友:
谢谢你了,我刷一下试试  我用的280U 看看能好不,一会给你回信,

网友:
楼上的你好,修好了OK   我用的280U 刷1M的没问题
我的问题是开机后死LOGO
谢了兄弟

网友:
呵呵,兄弟,只要你修好就好,我想请教你,是怎么确定开机死在logo,就确定刷BIOS呢?

我记得这个情况是BGA北桥,

另外,大部分的HP笔记本BIOS,我都具备的,需要就说,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HP 600  610 闪黄灯 键盘三个灯长亮  都有可能是BIOS 坏   我也是修出的经验 也不完全是 象这种PLCC32的这种BIOS 坏的很多还有LOGO 出现后就是自检了 感觉就是BIOS 问题了,在也没了 有些我说不清楚 但修的时候能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