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1723维修一例

楼主(2009-05-03):
这台显示器一看就觉得很眼熟,然后接到手里真的是以前修过的(大概3个月吧),故障跟以前一样,开机亮一下再黑屏,反反复复。
以前是直接更换了4颗16V 1000UF的电容后故障消失,所以拆开来也是重点查看这个故障点,电容表面没有任何鼓包爆浆等现象,在板测量跟电容脚相连的两个开关二级管,其中一个短路,拆下来测试是好的,所以就又把以前换过的4颗电容全部拆下来,发现其中有一颗电容底部有点突起,心里就想骂人了(,几颗电容是在维修电视机的那买的,2元一颗的,牌子是SSB,才几个月功夫),因为手上没有1000UF的,所以就直接用16V 2000UF的替换了5颗,然后在板测量那个开关二级管后有阻值了,所以开机测试,故障消失。
写到最后,就是要说明一下,电容这东西千万别小看了,另外就是搞维修的自己多备一些好点的电容,不要搞得丢了客户。

网友:
如果换成耐压为25V的会更好些!

网友:
看来电容还是多买点好的。质量过硬的啊

网友:
电容从底部爆的是很麻烦,以前一台 LG 775FT的电容从底部爆的搞了我一个星期

网友:
不错学习拉   看来市要多备点

网友(2009-09-08):
换成25v 1000uf 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
看来给客户用电容不能用那么烂的了    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我化了300 都是进的 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