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显卡缺陷

楼主(2009-05-03):
dell D630显卡缺陷机器,显卡问题,做吗? 重做复发概率多高啊!要是做是做无铅还是有铅啊!
显卡

网友:
最好是换板子。这个卡重做起来返修率很高。

网友:
换一块显卡成功率还蛮高的,为一显卡换班不太植!应该是无铅的!

网友:
有没有好点的解决方案呀,

网友:
风扇改成长转的,应该就好了,我就改了,那样,就不热了...这个显卡,一个本子返修了,三次了.....我现在改成长转了,不热了...挺凉快的,我看,我今天开了一天的笔记本.

网友:
风扇可以用软件改成常转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