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e只能打开一个指定的主页设置方法

楼主(2009-05-03):
求教ie只能打开一个指定的网页设置方法。打个比方就是把你的ie主页设置为baidu的话,不管你地址栏里输入什么网址,ie都只能打开百度的,其他的都打不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搞过,望搞过的兄弟麻烦教我下这个设置方法,谢谢兄弟了!!!

网友:
IE中招了你重新下载个IE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啊强同志,我是想设置下,让ie只打开一个我指定的网页,无论输入什么网址都只能打开我指定的网页,不是中毒了想怎么改回来!!回答的有点……~~~

网友:
没人能回答的了么????我这个问题很难么????

网友:
这个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最多只能实现访问某一类的网站。~!   做不到控制那么细。~!~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比较有难度
修改hotst 表的话,只能将一部分网站 修改到指www.baidu.com IP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是没人回答的了了!!!!!谢谢以上朋友的答复!!!

网友:
你可以用ISA的防火墙设置,就只能访问你固定的网站,装了以后 自己设置,具体的我也不会. 我也是看别人这样弄

网友:
打开HOSTS文件
将百度的IP地址填上上
220.181.6.18 www.baidu.com

然后根据你网关,设置下IP地址,然后将下边的DNS不要设置!!
然后重启电脑,这样,除了BAIDU其他网站都打不开!

网友:
心术不正。要使坏了唆。。。

网友:
如果是IE的问题找个360安全卫士,重置一下IE就行了

网友:
你先在cmd下ping 一个网站地址,能ping的通是上网没问题,要不能你网络跟本没连上,如果可以你可以用360维护一下IE

网友:
在工具栏里面啊~!自己去试一下哈

网友(2009-06-02):
试下IE自带的属性-内容-分级审查,前两年试过,但用优化大师,或换个浏览器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上的太有才了

网友:
自已作个DNS,把上网的DNS设为,自已作的DNS。另外一个方法是在路由器上修改。

网友:
只能上一个!~~

网友:
有多少答非所问,人家问的是什么都不清楚啊。
人家是只想打开一个网页,不是中毒了。
拜拜了,老大。 审题严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