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9的主板开机掉点还不过内存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09-05-03):
我今天修道一块主板是939的主板我测了测CPU供电都正常我测了测内存的时钟是0.25正常吗这一块主板是一开机机就掉电我拔掉电源一会在开机就道内存不走代码一会就掉电是怎么回事呀求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看看那里短路了?

网友:
仔细查内存所有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时钟0。25肯定不正常,查CPU,内存工作条件,刷BIOS试试看吧

网友:
我刚才又看测了一下还一样而且还还发先一个新问题就是掉电的那一会3.3是短路的是不是桥坏了呀这个主板是单芯片的桥是不是桥坏了呀??、

网友:
先查查供电 不行的话有可能桥虚汗了 加焊一下  现在的主板 桥虚汗的的太多了

网友:
把外围电路排除一下,再加焊桥
桥空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那个板子还有毛病就是开机一会就掉电在开就开不起来尔且就到内存那里不走了就掉电
还有就是我测了测掉电的那会3.3就短路了一会又不短了而且这个短路的3.3V就连到南桥而且南桥与北桥是一体的我用手摸了漠桥一热就掉电是不是桥坏了呀求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加焊桥吧
另外LZ请把你的帖子打上标点符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