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三极管与帖片场管的疑惑~~~~

楼主(2009-05-03):
主板上怎么区分那些帖片的一边一个脚,一边两个脚的是三极管还是场管???他们外形一模一样,

除非有些管引脚旁边标了下G、S、D标志我才知道是贴片型的场管,但是很多三个极都是没标住的,

很疑惑啊!如果是个三极管了,那怎么判断它的三个极呢?能不能在板上直接测出?还是要取下

用万用表来测?如果是场管,这么小的场管与那些大的场管有什么区别呢?

问题有些多~~~~麻烦大家给小弟指导下,不甚感激!~!!!!

网友:
我也想知道!请高手出来说一下!但好像场效应管电流都比较大,所以一般是不是会比三极管大点呢?

网友:
求助,如果新手区有这方面的资料,麻烦版主给个页面地址吧,好多新手的帖子链接都无效了,不知道是不是时间太长了,这个问题一直很疑惑,我想很多像我样的新手也有这个疑惑吧,期待版主的援助啊~~~

网友:
你的问题在电子基础书或者网络上几乎都有答案,“个头”很多时候和功率有关系。无论是三极管还是MOS,要想准确判断好坏一般还是不在路测量的好。任何一个论坛都不是包罗万象的,建议你找几本电子基础的书看看。

网友:
看型号和测量,三极管是三个脚,B 基极,C集电极,E发射极,其中B和C,E之间各有一个PE结,mos管则是G栅极,D漏极,S源极,将万用表拨到R*100档,首先测量确定栅极,若是某脚与其他两脚的电阻都是无穷大,说明这个脚就是栅极G,交换表笔测量,S-D之间的阻值为几百到几千欧,其中阻值较小的那一次,黑表笔接的是D极,红表笔接的是S极。

网友:
一般要取下来量才能准确判断

网友:
很难判断,爱问斑竹讲的不是楼主要问的,楼主不是要问如何判断好坏,而是首先判断是场馆还是三极管,还是二极管。

网友(2009-06-06):
我看过有些网友说,三个脚对着自己,从左到右分别为GDS级,对于三级管而言就是bce级,不知道这种那么好记的识别方法是否正确,还是请张老师来解答,我觉得会比较正确,不知道长老师是否同意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