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看下,这是一只什么样的场管,华硕Z91A

楼主(2009-05-03):
一台华硕Z91A机器,用户称进液后无法开机,拆开看有一只场管烧糊,看不出具体型号,如果哪位手头有此款机器的板子,请帮助看下。

对照别的图纸看了,是一只双驱动场管,SI4418

网友:
自顶下,请哪位仁兄能帮下忙

网友:
可以通过查它的驱动IC的PDF大致判断,用同类型的MOS代换。

网友:
应该是双N沟道的 复合管。弄个7313试试~~

网友:
这个管是4814,跟你最上面的管子是一样的

网友:
我帮你顶一下,管是4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