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的问题

楼主(2009-05-03):
前几天接到台老NEC的机器 客户拿来的是花屏 可以进系统 可是换了显卡后 花屏好了 认不 到硬盘 在BISS里可以认到硬盘 在PE里认不 到硬盘 量了硬盘的插口3个电压都有 是VIA的南桥 加焊过没用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硬盘接口你也要看一下。

网友:
换了确定是好的硬盘也没认不到

网友:
没有高手回答下啊

网友:
你查查DRV-RST信号出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