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笔记本怪问题,绝望了

楼主(2009-05-03):
接了个夏普笔记本,不显示,外接显示正常。拆下主板一试好了,装上又不显示了。
  拆剩主板再试还是可以显示。后来发现只要一装上C壳就不显示,但是外置可以的。我以为是短路了,把C壳用透明胶封起来但是还是一样。
  操没见过这样的问题,快崩溃了,绝望中。求求那个见过这样问题的师傅帮一下忙,指点一下小弟。
    在线等啊~~~

网友:
不显示,和显示有什么不同啊,相关的电压测了吗

网友:
好吧,我去测一下电压。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压住了,所以才造成不显示的啊,我碰到过同方V400A是这样的。

网友:
我已经很仔细去看了
   应该没什么压到了。

网友:
装上D壳后不装C壳,接液晶屏能点亮吗

网友:
  休眠开关 影响的

网友:
呵呵,问题找到了。恭喜,恭喜

网友:
只要一装上C壳就不显示,但是外置可以的。我以为是短路了,把C壳用透明胶封起来但是还是一样。
——————————————————————————————————————

外接还可以亮呢,为什么说是
休眠开关 影响的?

感觉是:虚焊,排线什么的

网友:
修好了,是屏线断了两根。至于为什么会装C壳没有显示,我想可能是装C壳的时候屏线拉紧了就接触不到就不显示了。
  谢各位师傅,尤其是9楼的师傅。就是有了这些热心的师傅我们维修的技术才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