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8600gts掉了个小元件但显卡还能用,不知道小元件是管什么用的。

楼主(2009-05-03):
大家帮看看啊

网友:
电容
焊上去就得了

网友:
那边不是写着c,.,

电容啊,一样大小的换上.

网友:
谢谢各位 但是卡现在还能用啊 想知道是管什么用的

网友:
PCB上标的是“C”打头的,是电容。

看元件外形也是电容,重新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电容C26,滤波用的,不用焊上去显卡也可以使用,差1,2个电容问题不大.

网友:
滤波电容,最好找一个换上。要不,哪天出个什么问题,防范于末然。

网友:
焊没焊好,旁边的又烧了一个,晕死了.还能用呢

网友:
又拍了几张后来烧的,现在还能用

网友:
你太搞笑了

网友:
都焊的PCB成那样了,干脆不要再动手了,不然真的要像楼上的说的不能用了

网友:
楼主的焊功实在是太.......

网友:
希望没有焊工的朋友还是不要自己动手。省得小故障弄成大故障!

网友:
LZ真是厉害,真是去摄影比搞维修有前途
滤波电容少一俩个没太大问题,能用就凑和用先

网友:
旁边不是写着C么,电容啊。能焊上就焊上吧

网友:
电容  掉一个两个没多大关系
楼主的显卡不要折腾了
我们维修不是搞插花的  修到能正常使用就行
你的卡既然能正常使用就不要搞了 免得  费事了显卡搞坏了
这是最让人郁闷的

网友:
你不会是搞电焊的吧!

网友:
应该是0805的电容...

网友:
晕,这样都焊不好啊,,你的焊工还是多练下吧,都要把卡搞坏了!

网友:
还是找个人帮忙焊吧,有技术的话这个位置是可以焊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