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机“按出菜单就花屏”

楼主(2009-05-03):
七喜机“按出菜单就花屏”刚刚开机的时候有时会不花,视放IC换过啦!结果是一样!

网友:
重新程序

网友:
请问楼上“重新程序”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拆下24CXX重写数据!

网友:
前级视放芯片换的不对吧,里面是有程序的,要不就是24CXX程序错误,重新写下

网友(2009-08-26):
看看mcu有没有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