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E的问题

楼主(2009-05-03):
接到一台IBM R50E的机器 拿来时不开机 拆开一看被搞过  是855GM的桥上面一层油 网卡也有 上电可以到0.8几应该是荡在显示 直接摘北桥 换个新的北桥 换好后开机 好了 在组上壳后在点 电流上到2.20以上 北桥狂烫 摘掉网卡 在开又可以了 在组又是上到2.20以上  加焊南桥又可以 组上又不行  电流上到0.4A又掉到0.35A 量了各个电压都有 现在是时开时不开 不开电流就到0。40 求助各位有没有碰到这各情况的告诉下 谢谢了

网友:
你单板点亮测试看下要没问题那就是你装机有打铁了,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的,其实在维修中好多返修都是人维错误造成的,装机要认真仔细

网友:
现在的症状好像是没CPU供电  这个机器本身就容易坏CPU供电 至于装起来电流到2点几  估计装短路了或者就是装电池后充电  错别字比我的还多 只看懂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