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开机黑屏,有时候可以点亮,请大家分析下

楼主(2009-05-03):
一台HP 6515B开机有时候可以点亮,但大多时候是点不亮,在网上找了些这个机器的问题,大多说是CPU的问题,现在不能确定是不是cpu的问题,还有这个cpu哪个有卖的,价格是怎么样?  谢谢

网友:
还有这个cpu是AMD Athlon64*2  TK-57 ,这个cpu是不是很容易坏?用TL-50可以换吗?主要是这个TL-50便宜些,给人开价才300,要是换TK-57的话,就赚不到么钱

网友:
还有这个cpu是AMD Athlon64*2  TK-57 ,这个cpu是不是很容易坏?用TL-50可以换吗?主要是这个TL-50便宜些,给人开价才300,要是换TK-57的话,就赚不到么钱
引用 网友A:

好像U不会出现有时候亮,又时候不亮的故障吧?虚焊才能这样。你别白买个U
修本本,还换CPU,才300大元。。。。。太汗了。还不如休息会,看看基地的帖子呢。

你是不是刚开始加入修本本的行业啊
别把市场搞乱了,你还要给顾客质保呢。

网友:
可能座子空了,这个座子在一块狭长的板上,容易空焊。

网友:
我觉得南桥有问题,这款机器有很多是南桥1

网友:
压压CPU看正常不

网友:
该笔记本有时候可以点亮,有时候用一个晚上都没有问题,但是到早晨再开机就又不亮了,后来CPU发来了,直接换了个,到今天还没有返修回来,我想应该好了吧 ?  呵呵

网友:
我觉得是北桥问题,我前些日子也修过一台,加焊北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座有问题,我这里有很多这种机子不知道要怎么修,原因是客户机子风扇脏不扇热,引起CPU座虚

网友:
AMD  CPU都是这样,惠普的机子好热,特别是夏天,一定做好散热

网友:
是CPU虚汗的原因

网友:
是CPU坏了。前两天修了和你一样的。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
也不知道到底是北桥空了还是座子空了。难道真是的U的问题???

网友:
北桥空焊,修好多了

网友:
那有时候点不亮的时候电流是多少呢!  压着桥试试。  但是cpu 有问题。 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我还没遇过呢。  LS 的说。 的我下次可要好好注意了  不能蛮目的乱弄

网友:
外接亮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