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按键板的问题

楼主(2009-05-03):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液晶主板坏了,查了一下是主控坏了, 换了个主板,但是我请问一下按键板怎么改啊! 我的主板是通用的 ,客户的按键板上面还是电阻电容二极管

网友:
把板上的件全取掉,找一个公共端把5个键都连上接地,然后再按照面板顺序接其他的功能键。指示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