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80笔记本不跑信号

楼主(2009-05-03):
联想S180笔记本不跑信号 电流跑1.45A  拆机发现1845的两组输出短路。判断是后级 加点烧不出来 拆掉北桥 还是短路 不知道怎么查了    后级电容都拆了

网友:
这种维修的难度比较高,如果没有电路图或者点位图的话,难修出来哟!可能需要换板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