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60,开大亮度后,背光闪烁,直至黑屏,求助!

楼主(2009-05-03):
联想昭阳E260,开大亮度后,背光闪烁,直至黑屏,用FN+F11开关一下显示器,又能点亮。
低亮度时,一些正常。
拆开来看到,高压条有人修过,换过高压线包。
请问是高压条的问题吗?还是高压线包不行了。
谢谢!

网友:
换灯管或是高压板,也有可能要全换。

网友:
高压条的事情,换个吧

网友:
高压条和灯管都有可能只能一样一样的试咯

网友:
觉得应该是高压条.

网友:
根据描述,狠可能是高压条。用排除法,先外接个灯管,现象依旧,说明是高压条撒。排除出来。问题就好解决咯

网友:
已解决,高压条坏。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活不好弄

网友:
我感觉像是灯的几率大一些

网友:
最大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然后是灯管,再到高压供电。

网友:
换一下 高压条吧

网友:
是呀很简单的两样东西,不是灯管就是高压

网友:
MS联想的这些高压板还是挺容易坏的!

网友:
呵呵。路过。学习。个人觉得这确实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两样东西而已。排除法几分钟就
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