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声卡驱动

楼主(2009-05-03):
今天客户那了一台电脑,说是麦克风不起作用,可能是主板坏,我看了下是没硬盘在里面,自己装了个系统,插上耳机/麦,什么都正常,打电话给客户,说是他的系统问题,要那硬盘过来测试,那过来接上的时候发现用他的硬盘没声音,问客户是不是原来都是没有的呢?他说原来的有的,我就叫他插给我看,他插了,嘿嘿!还真的有声音,想了想,难道我插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了一大跳,他把线插到红色,麦克风的孔,这样都会有声音出,而我插到绿色的反而没有声音,再测试他的麦克风,不行,我就说,要装个系统,我用我的硬盘试给他看,我先是插到红色,怪了,没声音,再插到绿色,又有了,哈哈!和他的系统反着做 ,就是想不明白!他的系统红色是声音,我是绿色!

网友:
遇到过一次,但没有试麦克风是否有声音,当时也感觉到纳闷呢!因为时间紧张就给了客人!

网友:
有的板子是自动识别的。可查一下主板说明书

网友:
声卡芯片是一个原因,也就是某些型号才会有这样的功能,当然其次是要驱动程序配合着来实现的。

所以是双方面的

网友:
声卡驱动问题,现在的HD声卡可以换着孔出声音,由软件设定

网友:
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
声卡驱动错误的,有的会在麦克里出声,我想可能是你客户的声卡驱动不对

网友:
HD的可以指定孔出声的!

网友:
狠清楚的看的,,是声卡驱动没有装对,,,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这种问题,是驱动没有装好吧,重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2009-06-09):
系统问题,可以一下看。如果不是就是硬件坏了

网友:
HD声卡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
声卡驱动有问题,

网友(2009-09-22):
应该是驱动装的不一样

网友:
绝对是驱动问题,很多不是原装驱动装上后,声音输出插孔就会改变,系统装多了,你就会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