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菜鸟问个问题:电脑怎么刷bios?

楼主(2009-05-03):
菜鸟问个问题:电脑怎么刷bios?

网友:
我喜欢用编程器刷写BIOS,首先把BIOS IC在主板上拿下,然后放在适配器上,放在编程器上,选择BIOS IC的厂家以及型号,然后装入新的BIOS程序,然后先擦除,再写入就好了啊
如果你有主板说明书一般正规厂家都有如何写入的步骤的,有些可以在WINDOWS下刷写的

网友:
刷BIOS很危险,后果很严重(失败后要返厂)所以大家要三思。
好我们进入正题

1、找个U盘或手机卡(256M以下)越小越好,大了不能用,大家也可以试下大的卡,反正我试过不行~
2、去下一个叫FLASHBOOT   http://hi.baidu.com/nnffnn/blog/ ... 57588ba71e1271.html,把卡做成启动盘,下载地址里有制作说明,我就不重复了!
再到你用的主板的公司下好对应的BIOS。
下面
先用CPU-Z看BIOS的日期
一般下的BIOS都有说明,我这个BIOS里的说明是必须在DOS刷,1。BAT是个批处理,在DOS下我只需要执行它就可以自动刷了!
好,把文件放进去后就重启,按ESC键,进入启动选项,选择USB-ZIP的启动模式,回车。
进入DOS会显示:A:\
执行1.bat,就会自动刷,如果这时出现断电,或意外死机,重起的话,那么你就完了~等着把板子寄回厂家吧
最后还是建议大家,不要乱刷,要不然后果很严重!还有貌似刷完后你用来做启动盘的卡(或U盘)可能就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