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型号932GLEPLUS(我在你们淘宝店)

楼主(2009-05-03):
刚买1年 19寸三星液晶显示器932GLEPLUS
机器起机进入桌面一切正常,系统 主机肯定没有问题 然后点开液晶显示器 显示显示正常 2秒后黑屏 关掉显示器后 再开正常显示2秒又黑屏 反复多次都是如此 不连接主机时候 可以隐约看到 无信号标在浮动 连接主机后 完全黑屏

我找了一个三星相似的驱动板更换上 显示器亮了 无信号标识来回游动 但关不了机 链接主机没有反应 但显示器是亮的信号标识来回游动  谢谢

我在你们淘宝店 没有看到这样的驱动板 我怀疑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灯管和高压也可能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怀疑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先谢谢你的回复  我想问下 灯管为题为什么出现 屏幕里有暗影  而换了一个高压板 不是同型号的 一切都正常了那?

网友:
先谢谢你的回复  我想问下 灯管问题为什么出现 屏幕里有暗影那?  而换了一个高压板 不是同型号的 一切都正常了那? 正常指的是 亮了 但是常亮 管不了机 。换回原来高压板 还是亮下就无显示了 问题如我刚开始的现象? 谢谢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 的问题那?

网友:
用以前的驱动板,换高压板试试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朋友  我今天换了一个高压板  还是老样子毛病

网友:
高压板问题 已经解决 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