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考勤机的数据怎么拿出来啊?

楼主(2009-05-03):
那位大哥知道啊,告诉我一下!考勤机上只有一个电源口,一个VGA口和一个和网卡口!不知道怎么接出来啊!
电源

网友: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都不说 别人怎么帮你 你所说的VGA口可能是232口

网友:
应该把信息写得全面点,我们才能够帮你呀!

网友:
你说的那个VGA口应该是串口RS232或是RS485的,有的机器是通过串口进行下载数据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型号:GD-F9 VGA 就9个孔。。。

网友:
是指纹考勤机

网友:
考勤软件安装了没?安装了找根网线把考勤机和电脑联机,打开考勤软件读取数据

网友:
联机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