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同方F3600笔记本装不进系统。。。

楼主(2009-05-03):
有一台清华同方F3600笔记本,换过主板,装系统(不管是WIN2000/XP全新安装/GHOST安装,)到达》》》》》》》》》》》》》》》》》》》XP界面进去后就黑屏。。,外接显示屏也是一样变成没信号,没招了。。那位大侠指导指导。。。。。

网友:
这个本本..大都是北桥啊......按按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先看能进PE不?能进,重点研究系统。不能进,就压显卡,或则NB开机,按谁能过。就是谁有问题。

网友:
主板都换了。。。。应该不是主板问题吧?重点看系统

网友:
实在不行就手动装一个吧

网友:
曾经试过无线网卡有问题导致装了系统以后,进系统到windows进度条那死机得,不知道对你有否帮助

网友:
硬盘有问题 也会是这样,估计就应当是主硬盘的故障

网友:
硬盘可能性很大,扫一下吧

网友:
北桥空焊,直接做BG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