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ios芯片已坏

楼主(2009-05-03):
华硕bios芯片已坏,怎样恢复

网友:
坏了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吧

网友:
是芯片坏了还是bios程序坏了,芯片坏了只能换同型号的,程序在编程器上在刷。

网友:
什么芯片坏,哪个位置的。说清楚。

网友:
bios芯片也就破了

网友:
换一个就是了

网友:
换一个同型号的,破了没得救了

网友:
换一个同型号的。最好是一模一样或相似主板上的

网友:
如查是硬件坏了 就只能换新的,如查是软件坏了 那就重新写程序

网友:
换一个相同型号的BIOS
在下一个和主板相同的BIOS程序BIN格式

在用编程器上刷!
在把原有的程序清空
在用编程器写进程序,我想就OK了
重要的是,确定是BIOS坏吗?
确定一下,不然会很麻烦的!